[STM32F1] stm32在keil uvision5使用“use simulator”仿真在HSE出现问题

楼主(2017-08-03):
仿真时,程序卡在以下代码处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使用stlink下载程序后板子也无**常运行。请问一下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个配置外部时钟的吗

网友A:
仿真平台没有外部时钟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外部时钟的吗

实际上是我利用stlink下载程序成功了,但是单片机没有反应(如LED不亮),所以想通过软件仿真查看引脚的撞题,然后就出现以上结果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软件仿真,即没有用到硬件部分,所以这里检测外部晶振是否起振这段代码是一直不通过的。可以屏蔽这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