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器件能找到,但是不能下载代码,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7-08-03):
用407VE做了一个系统,软件已经写的差不多了,也通过了测试;因功能需要增加,重新设计一块板子,结果不能下载代码,器件可以找到,在前面调试的板子上同样不能下载;
很奇怪,用了这么多年的STM32,从没碰到这样的低级问题!两块板子上的407VE产地PHL,还有2块4年前的板子(产地KOR)均可下载。

楼主:
把速度降低为200K则能下载,难道芯片是**???

网友A:
在复位的瞬间下载呢?

网友B:
是不是没添加Flash?

网友C:
这个不是现实找到芯片了吗

网友D:
这个还真不知道,重新拖焊一下电路板

网友E:
你是不是boot0和boot1不正常?

网友F:
没有报错吗?

网友G:
试试其他的板子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H:
后面Flash download设置了吗?

网友I:
使用引脚测量一下晶振的问题吗?是不是系统引脚占用。

网友A:
按照reset,然后下载瞬间松开。

网友B:
Flash存储器设置了吗

网友C:
检查一下引脚是否设置焊接好了

网友D:
使用swd下载试试。

网友E:
检查一下这个两个引脚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F:
这个看不出来,能够识别,不能下载可能硬件问题。

网友G:
iar能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H:
一般都是要添加Flash的。

网友I:
按理说没有晶振一样下载程序才对的。

网友J:
升级下软件看看;

网友K: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关注中

网友L:
前面有人说了,flashdownload里将算法加进来

楼主:
感谢这些热心的朋友,问题解决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开始是把下载速度由2000K降为200K能够下载,后来换了一条JLink V8的输出转换电缆(JTAG转SW),一切OK。同样的电缆在批量生产的103VE板子上以2000K速度下载多年了,一点问题没有,这能说明说明问题?有问题的器件(407VE)产地PHL,没有问题的器件(407VE)产地K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