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方波接跟随器波形会失真。

楼主(2017-08-03):
  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我把方波信号输出到电压更随器输出,结果发现输出波形失真了,我把反馈电阻R233改为1K,或者10K和100K,也把输入串联一个1k或者22欧电阻,波形还是这样··请大家帮我看看呢··我的原理图和波形输入输出在下面。       原理图
    跟随器3脚输入波形
跟随器1脚输出波形

网友A: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大呢?

频率大概30K的样子 你到时提醒我了··实际使用时候我的频率不到10K,是不是现在频率太高了引起的··~?

网友B:
看看压摆率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压摆率是否满足。

谢谢 ,后来我把输入信号频率降低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频率大概30K的样子 你到时提醒我了··实际使用时候我的频率不到10K,是不是现在频率太高了引起的··~? ...

谢谢 ,后来我把输入信号频率降低后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后来我把输入信号频率降低后就正常了。

这是瞎撞到了吗,还没深入分析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后来我把输入信号频率降低后就正常了。

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运放压摆率不够。在处理阶跃大信号时要看运放的压摆率和增益带宽积。但是你接的是一个单位增益的跟随器。所以影响信号失真的就是压摆率了。

网友C:
是的,频率太大,运放的压摆率不够的话,运放的转换速度就跟不上,信号上升就延缓。。。

网友D:
请教下老师是如何判断SR不够的呢?有对应的计算公式吗?我看不出来啊

网友E:
肯定摆率不够

网友F:
80M带宽@G=1,12V/u,你们都是大神。这SR两个台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老师是如何判断SR不够的呢?有对应的计算公式吗?我看不出来啊

360 百科上的 压摆率上升时间 。同样的还有下降时间。

由脉冲信号的规范(方波的幅度、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可以计算出对运放压摆率的要求。

将其与运放数据手册中的压摆率参数进行对比。
只要运放的压摆率大于要求值就行。
一般选用时宜适当留些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