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负电源过流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
各位好,我目前有需要设计正负电源过流保护电路,+-15V,保护电流1000ma;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
1:这样的电路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不能满足需求

2.用专门的IC做,但是负电源没法做,

3.还有一个办法,我自已设计的,采集电流,比较器,最后控制MOS关断的方式, 这样就是电路复杂了,三个芯片,还得额外5V电源

想请教各位有没有别的更简洁,高效电路推荐。

网友A(2017-08-04):
用专门IC,负电源时地接IC正,负电源接IC地就可以。

网友B:
需要很精确的,就用芯片;
允许误差较大的话,自恢复保险也可以。

网友C(2018-09-29):
图片看不到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压降基本上不用考虑了,管子内阻一般远小于采样电阻值。
输入电压超过20V的,2个栅极各加一个稳压管箝位。

Q2采用PNPQ5采用NPN管子也可以,压降只是一个饱和压降,而且不需要稳压管箝位,也就是压降比MOS管稍微高点,关键是成本应该会低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压降基本上不用考虑了,管子内阻一般远小于采样电阻值。
输入电压超过20V的,2个 ...

大神,如果只有电源和地两根线,两根线正反接都要过流保护的话,则么处理好呢,例如后边接个电机,电机要可以正反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如果只有电源和地两根线,两根线正反接都要过流保护的话,则么处理好呢,例如后边接个电机,电机要 ...

1.要求正反接,同时带采样切断的,貌似不是一般的复杂,首先开关必须是双极性,也就是意味着N MOS和P MOS对接(不是并联),同时需要2种驱动极性。
2、电流采样必须双极性,同时有2套模拟系统分别采集正负电流极限值,输出动作。
这样一套系统,比典型的正负电源过流保护要复杂的多,但解决问题其实并不需要这样复杂。。。。
这样说吧,毕竟任何线路都有一个源,比如转换极性的电机供电,转换以前,你肯定是一个方向的电源,然后通过H桥或者继电器进行换向,那么我们只需要在H桥以前或者继电器以前做**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要求正反接,同时带采样切断的,貌似不是一般的复杂,首先开关必须是双极性,也就是意味着N MOS和P MOS ...

我们现在有个需求,要把过流保护坐在电机上,实现正反转过流保护,对外只有两根电机线,一直没想到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有个需求,要把过流保护坐在电机上,实现正反转过流保护,对外只有两根电机线,一直没想到好的解 ...

其实,仅仅的电机两端过流保护,高压的,其实就是电工用的过流热继电器,可靠又安全,相应速度对于电机足够了。
如果电压不怎么高,电流合适的话,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也是最佳选择,性价比不错的,关键是他们都不管电流方向滴。
这些东西的动作时间保护电机完全足够,而且电机负载本身也必须有一定的滞后性,否则很容易产生误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仅仅的电机两端过流保护,高压的,其实就是电工用的过流热继电器,可靠又安全,相应速度对于电机足 ...

有个产品,用的是继电器断电实现保护的,好像还有个单片机(也有可能是其他芯片),只有手册,没有实物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产品,用的是继电器断电实现保护的,好像还有个单片机(也有可能是其他芯片),只有手册,没有实物不知 ...

别考虑了,二线制,过流保护,采用典型过流保护器件就可以了,比如这个:

网友D:
有源器件性价比是不可能超过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