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大神,分析分析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8-03):
方波、三角波发生器,但电路不完整。

网友B:
输入在哪里

来自android

楼主:
没有输入,我感觉应该是自激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三角波发生器,但电路不完整。

好像就是这样,输出后接一个比较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就是这样,输出后接一个比较器

输出后接比较器,很可能是画蛇添足。
你的图,上面运放的输出端(10k电阻与100k电阻联接处)输出的就是方波。实际上,上面运放就是一个比较器。

网友C:
这是三角波发生器,输出就是三角波。第一级是比较整形,第二级是积分,电容电压是线性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