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LCD12864 显示出来STM32的UID?

楼主(2017-08-03):
请问如何使用LCD12864 显示出来STM32的UID?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获取了STM32的UID之后,如果想对齐进性显示在LCD12864 上面的话。

请问是如何将0X........字符显示成一个字符串呢?

网友A:
写专门的显示函数就好了,具体可以用sprintf函数

网友B:
弄懂12864的显示原理,写个显示函数就好了。

网友C:
网速有很多12864的驱动的,搞一个过来直接用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已经搞定了!

就是 直接显示 数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