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7-08-03):
假如有一个二维的4*16的数组,现在想做成一个翻滚的形式往里面存数据。也就是说存4行,假如4行存满后还有数据需要往里面存,就把第二行往上推变成第一行,第三行变成第二行。。,然后空出来行继续存数据,依次类推。。。请问怎么写?

网友A:
记录一个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之后就可以了,数组中的数据不用移动,只动写入和读取点;

网友B:
2个for一个行,一个列,做一个移位!把第二行的数据移到第一行

网友C:
IF+for几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