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放大电路一些问题

楼主(2017-08-03):
有些对数放大电路的问题请教下,最近在学习对数放大,发现对数放大电路有2种,一种是二极管搭的电路,一种是三极管搭的电路。
我看的介绍都没有详细说清楚原理及数据公式推导过程,我想问下谁有这块详细点的资料吗
还有,实际使用中,是使用对数放大器就可以简化电路了吧,一般效果比自己搭二极管或者三极管的电路强,是吧

网友A:
采用二极管和三极管是利用了其PN结的V~I指数率(近似)。

使用对数放大器通常是为了应付动态范围很大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