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识别高手进来帮帮忙啊

楼主(2017-08-03):
现在是这个电路门电路7414的3脚输入4.4v高电平,4脚输出低电平,5脚同4脚,6脚输出正常应为4.4v。6脚输出经测量为1.5v,所以推断南桥可能有短路再测R172右端也为1.5v问题来了假设南桥芯片局部短路R172右端电压会怎么样?我个人思考既然它南桥芯片局部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短路那么6脚和R172右端电压应该都会升高,但是它经测量R172右端电压为1.5v故判断南桥短路不可能短路。我想的是它就算短路了测量R172右端电压跟6脚电压也不会有太大差别。那么它是怎么判断南桥不可能短路的?

楼主:
图在电子里面

楼主:
版主在吗?

网友A:
电阻阻值都没有 分析不了

网友B:
这应该是简化图,看懂不难,好像是维修图

网友C:
R172两端都是1.5V就不是南桥芯片有短路了,如果是南桥芯片短路R172进南桥的那端肯定是低于1.5V,现在两端一样的话最可能的是7414这端有问题。

网友D:
6脚输出电压,除了南桥会影响外,还受R172,R91,Q22的影响。6脚输出高电平时Q22的BE极会产生电压钳位,此时到南桥的电平会受R172和R91的分压比影响。拆掉R91再测,然后拆掉R172再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72两端都是1.5V就不是南桥芯片有短路了,如果是南桥芯片短路R172进南桥的那端肯定是低于1.5V,现在两端一 ...

如果是局部短路 r172进南桥端电路还会低于 1.5v吗??都是直流电路我就想不明白了

网友C:
只要R172的阻值不是0R,当南桥端短路到地,R172进南桥端的电压肯定是低于左端的,否则就不是南桥端的问题,按照7楼的老兄说的那样测试一下就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