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单片机输出信号(左边),为什么要通过一个MOS管...

楼主(2017-08-03):
如图,单片机输出信号(左边),为什么要通过一个MOS管再把信号输出,而不直接输出呢?

网友A:
进行反相吧

网友B:
"如图,单片机输出信号(左边),为什么要通过一个MOS管再把信号输出,而不直接输出呢?"

后面是个什么东西都没说,无从作答。

网友B:
to LZ:

“设计”必须在完备的技术(功能、指标和参数)条件约束下才可能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LZ:

“设计”必须在完备的技术(功能、指标和参数)条件约束下才可能进行。

后面是EC20的复位引脚

网友C:
EC20复位脚,我不认识EC20是什么。
1、反相
2、电平转换匹配
3、当前后2个芯片不是同时上电下电时,也就是存在一个有电一个没有电时,防止GPIO漏电
还有很多,要看完整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20复位脚,我不认识EC20是什么。
1、反相
2、电平转换匹配

左边的信号是STM32GPIO输出信号,你就说下加个MOS管反相输出有什么好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左边的信号是STM32GPIO输出信号,你就说下加个MOS管反相输出有什么好处吧

说明你还没有理解。
我说的1、2、3、等等,是可能的原因,是多选,反相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毕竟,这个NMOS就是一个反相器而已。
至于是什么原因,你给出一个完整的原理图,我可以给出更准确的答案。
也许,只是初学者设计的,他就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这个NMOS就是多余的,他以为NMOS是免费的。

网友D:
看起来管子主要是用来复位的,加了这个管子有几个用途的,第一个是提高复位的可靠性,第二个就是根据MCU的电平反向复位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还没有理解。
我说的1、2、3、等等,是可能的原因,是多选,反相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毕竟,这 ...

赞同,还不如用三极管,能用三极管却用了MOS管的,都是装逼!

大师啊!

网友F:
增加驱动能力啊。

网友G:
OD门输出,STM32内部都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赞同,还不如用三极管,能用三极管却用了MOS管的,都是装逼!

也不一定吧,万一他买到的MOS比三极管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