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中,MOS管和上拉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8-03):
如图中,MOS管和上拉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能具体分析一下吗,比如说第一个,谢谢!

网友A:
就是共基电路;你的电路,是VDD_EXT电压高,还是3V3电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共基电路;你的电路这样更合理: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B:
上拉电阻加反了吧,D上拉,S不需要;信号从S到D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C:
电平转换,你看不懂mos管,你可以把mos管看成三极管来看。mos管就是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Q3导通,2、3电压一样,Q3截止,3端电压就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平转换,你看不懂mos管,你可以把mos管看成三极管来看。mos管就是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Q3导通,2、3电压 ...

懂起了
那为什么这个电平转换这么容易,TTL电平转12V还需要MAX232芯片?是MAX232里面有升压电路吗?

网友A:
需不需要对调,要看2个电压具体是多少吧?
要看哪边电压更高

网友D:
MOS-N 场效应管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 适用于低频信号电平转换的简单应用

如上图所示,是 MOS-N 场效应管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双向传输原理:
为了方便讲述,定义 3.3V 为 A 端,5.0V 为 B 端。

A端输出低电平时(0V) ,MOS管导通,B端输出是低电平(0V)
A端输出高电平时(3.3V),MOS管截至,B端输出是高电平(5V)
A端输出高阻时(OC)    ,MOS管截至,B端输出是高电平(5V)

B端输出低电平时(0V) ,MOS管内的二极管导通,从而使MOS管导通,A端输出是低电平(0V)
B端输出高电平时(5V)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B端输出高阻时(OC)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优点:
1、适用于低频信号电平转换,价格低廉。
2、导通后,压降比三极管小。
3、正反向双向导通,相当于机械开关。
4、电压型驱动,当然也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而且有的应用也许比三极管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懂起了
那为什么这个电平转换这么容易,TTL电平转12V还需要MAX232芯片?是MAX232里面有升压电路吗? ...

集成芯片和分立元件的区别,集成的稳定可靠,使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N 场效应管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 适用于低频信号电平转换的简单应用

如上图所示,是 MOS-N 场效应管  ...

1.B端输出高电平时(5V)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这个3.3v是怎么输出的?这样输出时会有驱动电流吗?
2.这个电路为什么是低频的,是跟密勒效应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上拉电阻这辺必然电压较高,电压较低这辺必然接N-MOS管S极。

后半句没问题;
前半句,我觉得应该是哪边是输入脚,上拉就在哪边。

网友D:
引用 楼主:
1.B端输出高电平时(5V)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这个3.3v是怎么输出的?这样输出时会有 ...

左边少了一个上拉电阻,上拉到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