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来来来,万能的网友帮我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7-08-03):
首先非常谢谢您能在百忙之中看我的帖子,小弟先谢谢了

需求很简单
1、要求是从将PC中的文件通过串口发送到单片机中,再保存到SD卡上。
2、将这个产品连接到其它设备上的时候再将SD中的文件以最快的速度利用串口发出去,另一个设备去接收。
第1个需求没有速度约束,后一个需求对通信速度要求非高,我先的单片机是ATxmega256A3、 ATmega1284、 ATmega1284P,但由于我是纠结狂,拿不定主意,请万能的网络帮我定夺一下。事情之后我一定在吃饭前为你祈祷,路过不留意见出了门肚子疼别怪我。

网友A:
AVR没用过,不好给你做决定。不过这东西只需要有串口就可以了,串口的速度比SD卡慢多了,即使你用SPI驱动SD卡。所以你选一个串口速度最快的即可。其他型号的话,STM8,STM32都没问题的。

网友B:
大部分单片机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在选型上,可以考虑你最熟悉的
如果没有保密、功耗,或者独特要求,您可选用常用的芯片
其一,业界应用广,资料比较多,一切技术问题你可以轻易得到解决。
其二,芯片常用,价格估计不贵,而且供货渠道多,不容易缺货。
其三,会用的工程师也多,您要是不干了,找人接手也容易。
如果没有什么心仪的选择,可以考虑STM8,因为用的人多。

网友C:
算你狠:楼上说得对,串口速度太慢了;再说,为什么直选串口?网口可以吗?USB?

网友D:
AVR的建议你还是能不用就不用吧,被收购之后价格一路飙升,还不好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