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稳压器输入端的反向二极管什么作用,三极管发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8-03):
1、反接时,短路输入,防止损坏后面电路
2、让三极管在异常时刻,比如上电下电时,保证是关闭的
3、提供一个最小负载,有些电路有要求,比如对最小电流有要求,对下电速度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反接时,短路输入,防止损坏后面电路
2、让三极管在异常时刻,比如上电下电时,保证是关闭的
3、提供一 ...

谢谢
第二个 怎么保证上下电三极管关闭,能具体分析下吗,还有为什么要保证?

网友A:
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有电阻,外部信号必须有一定的驱动能力,三极管才会导通。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只要电压足够,电流比较小,也可以触发三极管了。
也就是说,高阻的容易被干扰,低阻的抗干扰强。
有些知识,是不需要很多理论分析的,只要你想到了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有电阻,外部信号必须有一定的驱动能力,三极管才会导通。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只要电压 ...

哦哦懂了
但是加了这个电阻不会降低三极管基极电压吗?这个电阻阻值该怎么选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懂了
但是加了这个电阻不会降低三极管基极电压吗?这个电阻阻值该怎么选取呢? ...

电阻如何选取,最好你自己考虑,考虑好了,才是真正的理解。
无非是前级的输出电压是多少,电阻分压多少,三极管的基极导通电压是多少。
前级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匹配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所谓匹配,要足够导通有余量,但是余量也不能无穷大,否则等于没有分压电阻了。这个你自己理解。矛和盾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有电阻,外部信号必须有一定的驱动能力,三极管才会导通。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只要电压 ...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电源连接一个电阻,按照欧姆定律算出它的电流,但是如果这个电源最大可提供的电流小于这个计算值,那不是欧姆定律就有问题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电源连接一个电阻,按照欧姆定律算出它的电流,但是如果这个电源最大可提供的 ...

欧姆定律不会有问题,是你的脑子短路了。
输出能力不够,电压自然会下跌,你以为有永动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定律不会有问题,是你的脑子短路了。
输出能力不够,电压自然会下跌,你以为有永动机呀! ...

没理解透,现在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