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其中10K上拉、肖特基二极...

楼主(2017-08-03):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其中10K上拉、肖特基二极管、放大器都是什么作用,请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10K上拉?因为你的传感器是漏极开路门,即开漏输出,需要外接上拉,你可以看一下传感器资料核对一下是不是这样!
肖特基二极管、和R31、C42组成的RC滤波电路,使你的传感器输出电压稳定。
放大器的作用,门限为2.5V,传感器电压大于2.5V,放大器输出5V,小于2.5V,放大器输出0V,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你单片机是5V的,你的中断信号只检测0和5V。没错就是这样

网友B:
SMBJ6.8A好像是是防**吧,其实就是防过压的。输入上拉可能是因为前面传输线过长导致信号幅度下降,所以加个上拉。
后面是RC滤波。
再后面是lm393是比较器,目的就是把水位信号和2.5V进行比较,高了就输出高电平,低了就输出低电平。但是因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高电平需要上拉,也就是说他的输出电平是上拉决定的,跟前面的5V是没有关系的。这里输出没有接上拉估计是因为后面芯片自带上拉。

你可以看看393的内部等效结构图,看了就明白外围电路是怎么回事了。393输入的差分放大电路我记得是用的PNP的三极管,也就是输入电压不能大于正电源,不然你变化不到正电源的范围内是没法导通的,所以输入信号和正电源都用的5V。输出电压是集电极开路的,所以输出电压大小就看输出的上拉电压是多大了。
我这没法截图,上网找个手册好好研究研究吧。

网友C:
D6和D7不是肖特基二极管而应该是TVS。R8和R9提供静态偏置,比如传感器就是触点开关,那么开关是否闭合的检测就需要静态偏置。运放在此接成比较器形式,且参考电压为电源中值,这可以进一步判定传感器应为触点开关式,且接于输入和地之间。

网友C:
哦,图中不是运放就是比较器,更正一下,但不影响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10K上拉?因为你的传感器是漏极开路门,即开漏输出,需要外接上拉,你可以看一下传感器资料核对一下 ...

分析的很清楚,谢谢
图中第二个比较器的电源正负没画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6和D7不是肖特基二极管而应该是TVS。R8和R9提供静态偏置,比如传感器就是触点开关,那么开关是否闭合的检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BJ6.8A好像是是防**吧,其实就是防过压的。输入上拉可能是因为前面传输线过长导致信号幅度下降,所以加 ...

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析的很清楚,谢谢
图中第二个比较器的电源正负没画有影响吗?

lm393是一个片子两个比较器。你还是需要找手册自己看。自己看明白了才是真的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93是一个片子两个比较器。你还是需要找手册自己看。自己看明白了才是真的会用。 ...

哦,是这样,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析的很清楚,谢谢
图中第二个比较器的电源正负没画有影响吗?

画一个就行了。没影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6和D7不是肖特基二极管而应该是TVS。R8和R9提供静态偏置,比如传感器就是触点开关,那么开关是否闭合的检 ...

5V通过R8  R9全部加在比较强正相端,,其正相端的电压不是一直比反相端的电压(反相端为2.5V)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V通过R8  R9全部加在比较强正相端,,其正相端的电压不是一直比反相端的电压(反相端为2.5V)大吗? ...

那只是一种状态,无输入时的状态。如果有低电平甚至是对地短路的输入(看前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