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ontrol center 下载CYPRESS官方例程固件为啥无法识别

楼主(2017-08-03):
用的USB3014芯片,开发板用的slavefifo模式,但是用control center 下载CYPRESS官方例程固件为啥就无法识别了呢?谢谢

网友A:
请具体描述下你的所有操作,你说的无法识别,具体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B(2024-05-29):
固件不兼容

网友C:
Control Center软件可能没有正确配置或存在损坏。

网友D:
尝试重新下载固件文件。
检查固件文件的完整性,确保文件没有损坏。

网友E:
尝试更新或重新安装设备驱动程序。

网友F: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G:
关闭可能干扰Control Center的其他软件(如其他USB管理软件)。

网友H:
安全软件阻止?暂时禁用安全软件,然后尝试重新连接设备。

网友I:
是不是驱动文件问题

网友J:
应该是系统固件的问题

网友K:
感觉像是固件用的不正确导致的问题

网友L(2024-06-30):
确保在连接设备之前已经安装了正确的USB3014芯片驱动程序。有时候,设备需要特定的驱动才能被计算机正常识别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