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 在线升级在PC 为Win7的操作系统上怎么实现

楼主(2017-08-03):
stm32 用YModem 协议在线升级程序,demo例程里面都是用超级终端来进行的, 但是PC如果是Win7的操作系统,里面没有超级终端的,那在线升级的上位机和下位机的软件应该注意哪些,或者可以用什么上位机软件直接下载?有用过或者做过的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https://osdn.net/projects/ttssh2/releases/
一个开源的软件,WIN7/WIN10都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osdn.net/projects/ttssh2/releases/
一个开源的软件,WIN7/WIN10都可以用的

下载下来学习下,非常感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