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谁有**论坛账号,帮助下一份PN532的源码

楼主(2017-08-03):
谁有**论坛账号,帮助下一份PN532的源码,感谢了,谢谢好心人,地址:w w w.a m o bb s.com/th read-56 14 403 -1-1.html    去一下空格吧,谢谢了

网友A:
这就是你发的链接中的代码
/**************** from pn53x-internal.h **********/
// Register addresses
#define PN53X_REG_Control_switch_rng 0x6106
#define PN53X_REG_CIU_Mode 0x6301
#define PN53X_REG_CIU_TxMode 0x6302
#define PN53X_REG_CIU_RxMode 0x6303
#define PN53X_REG_CIU_TxControl 0x6304
#define PN53X_REG_CIU_TxAuto 0x6305
#define PN53X_REG_CIU_TxSel 0x6306
#define PN53X_REG_CIU_RxSel 0x6307
#define PN53X_REG_CIU_RxThreshold 0x6308
#define PN53X_REG_CIU_Demod 0x6309
#define PN53X_REG_CIU_FelNFC1 0x630A
#define PN53X_REG_CIU_FelNFC2 0x630B
#define PN53X_REG_CIU_MifNFC 0x630C
#define PN53X_REG_CIU_ManualRCV 0x630D
#define PN53X_REG_CIU_TypeB 0x630E
// #define PN53X_REG_- 0x630F
// #define PN53X_REG_- 0x6310
#define PN53X_REG_CIU_CRCResultMSB 0x6311
#define PN53X_REG_CIU_CRCResultLSB 0x6312
#define PN53X_REG_CIU_GsNOFF 0x6313
#define PN53X_REG_CIU_ModWidth 0x6314
#define PN53X_REG_CIU_TxBitPhase 0x6315
#define PN53X_REG_CIU_RFCfg 0x6316
#define PN53X_REG_CIU_GsNOn 0x6317
#define PN53X_REG_CIU_CWGsP 0x6318
#define PN53X_REG_CIU_ModGsP 0x6319
#define PN53X_REG_CIU_TMode 0x631A
#define PN53X_REG_CIU_TPrescaler 0x631B
#define PN53X_REG_CIU_TReloadVal_hi 0x631C
#define PN53X_REG_CIU_TReloadVal_lo 0x631D
#define PN53X_REG_CIU_TCounterVal_hi 0x631E
#define PN53X_REG_CIU_TCounterVal_lo 0x631F
// #define PN53X_REG_- 0x6320
#define PN53X_REG_CIU_TestSel1 0x6321
#define PN53X_REG_CIU_TestSel2 0x6322
#define PN53X_REG_CIU_TestPinEn 0x6323
#define PN53X_REG_CIU_TestPinValue 0x6324
#define PN53X_REG_CIU_TestBus 0x6325
#define PN53X_REG_CIU_AutoTest 0x6326
#define PN53X_REG_CIU_Version 0x6327
#define PN53X_REG_CIU_AnalogTest 0x6328
#define PN53X_REG_CIU_TestDAC1 0x6329
#define PN53X_REG_CIU_TestDAC2 0x632A
#define PN53X_REG_CIU_TestADC 0x632B
// #define PN53X_REG_- 0x632C
// #define PN53X_REG_- 0x632D
// #define PN53X_REG_- 0x632E
#define PN53X_REG_CIU_RFlevelDet 0x632F
#define PN53X_REG_CIU_SIC_CLK_en 0x6330
#define PN53X_REG_CIU_Command 0x6331
#define PN53X_REG_CIU_CommIEn 0x6332
#define PN53X_REG_CIU_DivIEn 0x6333
#define PN53X_REG_CIU_CommIrq 0x6334
#define PN53X_REG_CIU_DivIrq 0x6335
#define PN53X_REG_CIU_Error 0x6336
#define PN53X_REG_CIU_Status1 0x6337
#define PN53X_REG_CIU_Status2 0x6338
#define PN53X_REG_CIU_FIFOData 0x6339
#define PN53X_REG_CIU_FIFOLevel 0x633A
#define PN53X_REG_CIU_WaterLevel 0x633B
#define PN53X_REG_CIU_Control 0x633C
#define PN53X_REG_CIU_BitFraming 0x633D
#define PN53X_REG_CIU_Coll 0x633E
/**************** end pn53x-internal.h **********/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fc/nfc.h>
#include <nfc/nfc-types.h>

int pn53x_read_register(struct nfc_device *pnd, uint16_t ui16RegisterAddress, uint8_t *ui8Value);
int pn53x_write_register(struct nfc_device *pnd, const uint16_t ui16RegisterAddress, const uint8_t ui8SymbolMask, const uint8_t ui8Value);

static nfc_device *pnd = NULL;
static nfc_context *context;

int
main(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 Display libnfc version
    const char *acLibnfcVersion = nfc_version();

    printf("%s uses libnfc %s\n", argv[0], acLibnfcVersion);

    nfc_target nt;
    int res = 0;

    nfc_init(&context);
    if (context == NULL) {
        printf("Unable to init libnfc (malloc)");
        exit(EXIT_FAILURE);
    }

    pnd = nfc_open(context, NULL);

    if (pnd == NULL) {
        printf("%s", "Unable to open NFC device.");
        nfc_exit(context);
        exit(EXIT_FAILURE);
    }

    if (nfc_initiator_init(pnd) < 0) {
        nfc_perror(pnd, "nfc_initiator_init");
        nfc_close(pnd);
        nfc_exit(context);
        exit(EXIT_FAILURE);
    }

    printf("NFC reader: %s opened\n", nfc_device_get_name(pnd));
    printf("nfc_device_set_property_bool(NP_EASY_FRAMING)=%d\n",
           nfc_device_set_property_bool(pnd, NP_EASY_FRAMING, false));

    printf("pn53x_write_register(PN53X_REG_CIU_Mode)=%d\n",
           pn53x_write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Mode, 0xff, 0xff));
    printf("pn53x_write_register(PN53X_REG_CIU_TxAuto)=%d\n",
           pn53x_write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TxAuto, 0xff, 0x00));
    printf("pn53x_write_register(PN53X_REG_CIU_TxMode)=%d\n",
           pn53x_write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TxMode, 0xff, 0x03));
    printf("pn53x_write_register(PN53X_REG_CIU_RxMode)=%d\n",
           pn53x_write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RxMode, 0xff, 0x03));
    printf("pn53x_write_register(PN53X_REG_CIU_TypeB)=%d\n",
           pn53x_write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TypeB, 0xff, 0x03));
    printf("pn53x_write_register(PN53X_REG_CIU_Demod)=%d\n",
           pn53x_write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Demod, 0xff, 0x4d));
    printf("pn53x_write_register(PN53X_REG_CIU_GsNOn)=%d\n",
           pn53x_write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GsNOn, 0xff, 0xff));
    printf("pn53x_write_register(PN53X_REG_CIU_CWGsP)=%d\n",
           pn53x_write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CWGsP, 0xff, 0x3f));
    printf("pn53x_write_register(PN53X_REG_CIU_ModGsP)=%d\n",
           pn53x_write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ModGsP, 0xff, 0x18));
    printf("pn53x_write_register(PN53X_REG_CIU_RxThreshold)=%d\n",
           pn53x_write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RxThreshold, 0xff, 0x4d));
    printf("pn53x_write_register(PN53X_REG_CIU_ModWidth)=%d\n",
           pn53x_write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ModWidth, 0xff, 0x68));
    printf("pn53x_write_register(PN53X_REG_CIU_ManualRCV)=%d\n",
           pn53x_write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ManualRCV, 0xff, 0x10));

    uint8_t val;
    pn53x_read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Mode, &val); printf("PN53X_REG_CIU_Mode %d %d\n", val, 0xff);
    pn53x_read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TxAuto, &val); printf("PN53X_REG_CIU_TxAuto %d %d\n", val, 0x00);
    pn53x_read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TxMode, &val); printf("PN53X_REG_CIU_TxMode %d %d\n", val, 0x03);
    pn53x_read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RxMode, &val); printf("PN53X_REG_CIU_RxMode %d %d\n", val, 0x03);
    pn53x_read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TypeB, &val); printf("PN53X_REG_CIU_TypeB %d %d\n", val, 0x03);
    pn53x_read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Demod, &val); printf("PN53X_REG_CIU_Demod %d %d\n", val, 0x4d);
    pn53x_read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GsNOn, &val); printf("PN53X_REG_CIU_GsNOn %d %d\n", val, 0xff);
    pn53x_read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CWGsP, &val); printf("PN53X_REG_CIU_CWGsP %d %d\n", val, 0x3f);
    pn53x_read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ModGsP, &val); printf("PN53X_REG_CIU_ModGsP %d %d\n", val, 0x18);
    pn53x_read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RxThreshold, &val); printf("PN53X_REG_CIU_RxThreshold %d %d\n", val, 0x4d);
    pn53x_read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ModWidth, &val); printf("PN53X_REG_CIU_ModWidth %d %d\n", val, 0x68);
    pn53x_read_register(pnd, PN53X_REG_CIU_ManualRCV, &val); printf("PN53X_REG_CIU_ManualRCV %d %d\n", val, 0x10);

    uint8_t cmd_atqb[] = {0x05, 0, 0, 0x71, 0xff};
    uint8_t recv[384];

    int sz = nfc_initiator_transceive_bytes(pnd, cmd_atqb, sizeof(cmd_atqb), recv, sizeof(recv), -1);
    printf("ATQB got %d bytes\n", sz);

    uint8_t cmd_attrib[] = {0x1d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8  , 0x01  , 0x08, 0xf3, 0x10};
    sz = nfc_initiator_transceive_bytes(pnd, cmd_attrib, sizeof(cmd_attrib), recv, sizeof(recv), -1);
    printf("ATTRIB got %d bytes\n", sz);

    uint8_t cmd_uid[] = {0x00 , 0x36 , 0x00 , 0x00 , 0x08  , 0x57 , 0x44};
    sz = nfc_initiator_transceive_bytes(pnd, cmd_uid, sizeof(cmd_uid), recv, sizeof(recv), -1);
    printf("UID got %d bytes\n", sz);

    for (int i = 0; i < sz; ++i) {
        printf("%02x,", recv[i]);
    }
    printf("\n");

    nfc_close(pnd);
    nfc_exit(context);
    exit(EXIT_SUC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