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使用EXCEL模板新建2个报表,保存时,只有第一个可以自定...

楼主(2017-08-03):
两个报表都各自指定了路径,采集数据结果是第一个报表按照路径新建文件,第二个报表未按照要求新建文件,而是新建为模板61,刚接触LV不久,自己怎么都没搞明白原因,各路好友求助啊!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呀?

网友A:
前后顺序冲突了。同时调用模板会出问题的。

楼主:
目前知道的现象是:
1、两个报表保存名称不能相同,若相同只能有一个可以保存
2、新建报表时不能使用no change显示模式
3、完善以上两方面后,两个报表可以保存到相应位置,但是EXCEL会打开两个表格,一旦手动关闭EXCEL表格,数据无法继续保存
4、两个报表同时使用模板可以使用,目前是如何解决第三条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