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受TA保护的寄存器写入问题咨询

楼主(2017-08-03):
C 函数定义如下:
static void SetIAP(unsigned char newstate)
{
       #if 1
        unsigned char temp;
        temp=CHPCON;
        temp&=~(0x41);
        if(newstate==ENABLE)
        {
                temp|=0x01;
        }
        TA=0xAA;
        TA=0x55;
        CHPCON=temp;
      #endif
}

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如下:

   708: static void SetIAP(unsigned char newstate)
   709: {
   710:         #if 1
   711:         unsigned char temp;
   712:         temp=CHPCON;
C:0x151E    AE9F     MOV      R6,CHPCON(0x9F)
   713:         temp&=~(0x41);
C:0x1520    EE       MOV      A,R6
C:0x1521    54BE     ANL      A,#0xBE
C:0x1523    FE       MOV      R6,A
   714:         if(newstate==ENABLE)
C:0x1524    EF       MOV      A,R7
C:0x1525    B40104   CJNE     A,#u8Receive_Buffer_Size(0x01),C:152C
   715:         {
   716:                 temp|=0x01;
C:0x1528    EE       MOV      A,R6
C:0x1529    4401     ORL      A,#u8Receive_Buffer_Size(0x01)
C:0x152B    FE       MOV      R6,A
   717:         }
   718:         TA=0xAA;
C:0x152C    75C7AA   MOV      TA(0xC7),#0xAA
   719:         TA=0x55;
C:0x152F    75C755   MOV      TA(0xC7),#0x55
   720:         CHPCON=temp;
   721:         #endif
   722:
   723:
C:0x1532    AF06     MOV      R7,0x06
C:0x1534    8F9F     MOV      CHPCON(0x9F),R7

   724: }
C:0x1536    22       RET

问题来了,数据手册要求写完TA 0xAA,和0x55后的4个时钟周期内需要完成被保护寄存器的写工作,可是编译器编译成了两条指令,导致无法完成写入,在局部变量前加register 关键字,似乎也不起作用,当然此处C程序可以换种方式来些,但是对于被保护的寄存器有多种状态,条件判断写入时,似乎就不好处理了。这种结构的写法在其他有些函数中,局部变量被分配到寄存器,就不存在问题了,但是随着代码的增加,也不知道最终编译器是否使用了寄存器来定义局部变量。

C函数换成以下结构:

static void SetIAP(unsigned char newstate)
{
        if(newstate==ENABLE)
        {
                TA=0xAA;
                TA=0x55;
                CHPCON|=0x01;
        }
        else
        {
                TA=0xAA;
                TA=0x55;
                CHPCON&=~0x01;
        }
}

汇编结果就没有问题了,编译后的代码如下:

   708: static void SetIAP(unsigned char newstate)
   709: {
   710:         if(newstate==ENABLE)
C:0x0063    EF       MOV      A,R7
C:0x0064    B4010A   CJNE     A,#u8Receive_Buffer_Size(0x01),C:0071
   711:         {
   712:                 TA=0xAA;
C:0x0067    75C7AA   MOV      TA(0xC7),#0xAA
   713:                 TA=0x55;
C:0x006A    75C755   MOV      TA(0xC7),#0x55
   714:                 CHPCON|=0x01;
C:0x006D    439F01   ORL      CHPCON(0x9F),#u8Receive_Buffer_Size(0x01)
   715:         }
   716:         else
C:0x0070    22       RET
   717:         {
   718:                 TA=0xAA;
C:0x0071    75C7AA   MOV      TA(0xC7),#0xAA
   719:                 TA=0x55;
C:0x0074    75C755   MOV      TA(0xC7),#0x55
   720:                 CHPCON&=~0x01;
C:0x0077    539FFE   ANL      CHPCON(0x9F),#EIP1(0xFE)
   721:         }
   722: }

   730:
C:0x007A    22       RET

以上的分析,对于以下函数就无法处理了:
void SetExtClock(unsigned char Source , unsigned char State)
{
        unsigned char CKEN_Temp;
        unsigned char EAFlag;

        CKEN_Temp=CKEN;
        switch(Source)
        {
                case CLK_EXT_DISABLE:
                        CKEN_Temp&=~0xC0;//clear bit7,6
                        break;
                case CLK_EXT_FLXT:
                        CKEN_Temp&=~0xC0;//clear bit7,6
                        if(State)
                        {
                                CKEN_Temp|=0x40;
                        }
                        break;
                case CLK_EXT_FHXT:
                        CKEN_Temp&=~0xC0;//clear bit7,6
                        if(State)
                        {
                                CKEN_Temp|=0x80;
                        }
                        break;
                case CLK_EXT_FECLK:
                        CKEN_Temp&=~0xC0;//clear bit7,6
                        if(State)
                        {
                                CKEN_Temp|=0xC0;
                        }
                        break;
                case CLK_INTERNAL_FHIRC:
                        CKEN_Temp&=~0x20;//clear bit5
                        if(State)
                        {
                                CKEN_Temp|=0x20;
                        }
                        break;
        }
        //set TA Protect
        EAFlag=0;
        if(EA)
        {
                EA=0;
                EAFlag=1;
        }
        TA=0xAA;
        TA=0x55;
        CKEN=CKEN_Temp;
        if(EAFlag)
        {
                EA=1;
        }
}

求高手给予指导和解答!!!!

楼主:
芯片是N76E系列,51核的

网友A:
编译器开启优化了?关掉。

网友B:
看看例子程序啊,不懂这个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