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又来提问了:电阻功率多大时发烫比较厉害?

楼主(2017-08-04):
我给1K电阻通12V电压,一会儿就发热得厉害,这正常吗?    长期工作下去,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这个电阻是假负载,由于板子上DC/DC模块要求最低负载10%,所以并了这么一个电阻,发现发热得厉害。。

网友A:
你好,
经过计算,电阻上的功率是0.144W,确实较高,建议选用1206封装,如果温度在其规格书的承诺值,可靠性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另外,后续有任何疑问,可直接联系我们:020-3860185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