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输出18路,能否每一路的功率都相同??

楼主(2017-08-04):
反激做了一个18路电源,每一路都是12V/0.2A,能否实现?
就是当反馈一路满载下,其他17路如果全加载是不是电压将跌落很大,因为能量提供不足。
知道的请帮忙讲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就是当反馈一路满载下,其他17路如果全加载是不是电压将跌落很大,因为能量提供不足。“
这是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一路反饋,要多路反馈,最好18路都反馈。还好不是8路否則又敏感词。

没有搞过开关电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偶而搞搞。多路反馈就是各路都接一电阻,连接到TL431的R端,其余连线照旧。 ...

既然可以电阻接到一起,何必搞成18路分开?

网友C:
回答如下:
1, 18路输出可以实现
2, 功率不足输出电压会下降,降多少和实际功率有关,功率过小时降得肯定很大。这不仅是18路时,就是单路输出的也会降,或是进入过流保护。
另外18路都反馈是不现实的,不能使用。

网友D:
每路输出再加一级稳压,前级就不那么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