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下拉电阻

楼主(2017-08-04):
(无正文)

网友A:
你想问啥?
一个高阻的电路节点,电阻上拉到VCC就是VCC电压,电阻下拉到GND就是GND电压,这有什么好疑问的?欧姆定律呀!

网友B:
电阻上拉到VCC,电阻下拉到GND

网友C:
接一个电阻上拉到电源上,默认输出high;
接一个电阻下拉到GND,默认输出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啥?
一个高阻的电路节点,电阻上拉到VCC就是VCC电压,电阻下拉到GND就是GND电压,这有什么好疑问的 ...

哦,谢谢

网友D:
上下拉记得串电阻,别直接接VCC,GND。一般电阻选1k--10K

网友E:
增加上下拉一部分原因是增强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