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

楼主(2017-08-04):
大家有用泰克的 TDS210 220 或者TDS2000系列的没,帮我试一下,把时间档位逐渐调长,观察补偿的1khz方波。当时间调到多长的时候,补偿的方波开始变形?

我的TDS2002 当把时间调长到50ms左右 放大后1khz方波就变形了?

网友A:
一般性看1khz方波能分辨出0.2ms就可以了,如果对上升时间有特别要求,就要根据上升时间选时间分辨率了。

网友B:
TDS2024 1khz方波拉长到25ms开始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S2024 1khz方波拉长到25ms开始变形

多谢 多谢 我有个对比。过会我再看看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性看1khz方波能分辨出0.2ms就可以了,如果对上升时间有特别要求,就要根据上升时间选时间分辨率了。 ...

恩 谢谢。

网友C:
存储深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