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17-08-04):
问题如下:开机情况下主机发过来第一个命令:FE 第二个命令:55,这两个命令是成对出现的,例如:FE 55 FE 55.......但是关机情况下命令如下:FE 55 FE FE FE(主机关机瞬间) ,怎么判断出关机信号?

开机运行到关机命令过程:FE 55 FE 55 FE 55 FE 55 FE FE FE FE .....每个串口命令大约6S来一次。

网友A:
收到FE之后,再判断之前是否为FE 55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FE之后,再判断之前是否为FE 55开头

但是开机的时候也有FE 55,如何能够判定就是关机?关机是FE 55 FE FE FE ...,FE和55是单独的命令,不是一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开机的时候也有FE 55,如何能够判定就是关机?关机是FE 55 FE FE FE ...,FE和55是单独的命令,不是 ...

可能只能说 :连续接收到FE 55 FE FE 之后才能认为是关机,但是程序实现好像有点郁闷,是连续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只能说 :连续接收到FE 55 FE FE 之后才能认为是关机,但是程序实现好像有点郁闷,是连续哦。 ...

这么说吧,假设三个FE 55 FE 55 FE 55是开机, FE 55 FE FE FE FE是关机
那么FE 55 FE 55 FE 55 FE FE FE是关机么?

网友B:
如果没有时间实时问题,那么定义一个超时判断机制,最长时间就是把关机命令接收完的时间。有打头开始,时间就开始计数,超时检查是开机还是关机。

网友C:
计算一下连续收到FE的个数, 就能判断是开机指令还是关机指令了。开机指令收到一次FE就会有55,关机会连续收到3个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