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新手入门,IAR编译出错,请教下各路大神

楼主(2017-08-04):
看下图,刚刚入门STM8L152R8T6,编译出错,怎么解决,请各路大神赐教;还有个问题,STM8L系列各型号的单片机的库函数都是通用的吗,IO跟寄存器这些定义也相同吗,举个例子“STM8L152C6T6移植到STM8L152R8T6,需要修改什么呢?” 谢谢指教

整体图

整体图

局部图

局部图

局部图

局部图

网友A:
你在工程设置的C/C++选项中,定义一个宏:STM8L15X_HD
应该就可以了,你主要在工程上选择型号就好了,不同容量的芯片需要定义不同的宏,都在上面那几个。

网友B:
工程配置不对,好像没有选择芯片型号。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小白明白了;最近比较忙,没上论坛。谢谢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