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用12864实时显示超声波的测距值

楼主(2017-08-04):
(无正文)

楼主:
经过两天的半做半玩,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已经完成了,我把程序也贴上了,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本人用的单片机是stm32zet6,超声波模块是HC-SRD4,经测试可以显示四路超声波。
感谢这几天各位前辈对我的教诲和指点,谢谢!!!

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

网友A:
题目有点大;分割任务,包含超声波测距部分、12864显示部分。把每部分都调通了,再跟进实时要求整合到一起。可以采用不停测距的方式,每次测到数据发给12864显示即可。

网友B:
哈哈,你先获取那个距离,然后用12864显示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有点大;分割任务,包含超声波测距部分、12864显示部分。把每部分都调通了,再跟进实时要求整合到一起 ...

恩恩,调好了,现在要调多路超声波,感觉有点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先获取那个距离,然后用12864显示数字。。

现在调多路超声波,请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调多路超声波,请前辈指点一二

多路的就存一个数组里,然后把这个数组分行显示到屏幕上啊。。。你会不会让屏幕显示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路的就存一个数组里,然后把这个数组分行显示到屏幕上啊。。。你会不会让屏幕显示字符? ...

显示字符我会,但是多路超声波存一个数组能再具体一些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调好了,现在要调多路超声波,感觉有点棘手了

比如你要调10路,定义一个数组int length[10];
对应的每路数据保存到对应数组下标处。当然了你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定义数据类型。显示的时候直接显示整个数组的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字符我会,但是多路超声波存一个数组能再具体一些么。。。

int ss_val[10];
for(int i=0;i<10;i++)
{

ss_val[x]=get_val(x);
}
然后显示ss_val到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要调10路,定义一个数组int length[10];
对应的每路数据保存到对应数组下标处。当然了你可以根据自 ...

那是分别调十路,记录数据,然后统一显示,
如果这样,延时会不会太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分别调十路,记录数据,然后统一显示,
如果这样,延时会不会太久

看你的测距是多远咯。一般都是毫秒级别的,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测距是多远咯。一般都是毫秒级别的,问题不大。

3米之内,目前几乎都在1米之内,我调一下先,谢谢前辈

网友C:
所谓设计,要先设计,而不是边调试边设计。
测量一路超声波需要多少时间,显示一路到LCD上需要多少时间,总要事先预估一下。
如果路数太多,当然只能降低刷屏的频率了。超声波会存在干扰,只能一路一路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设计,要先设计,而不是边调试边设计。
测量一路超声波需要多少时间,显示一路到LCD上需要多少时间,总 ...

恩恩,先设计,再调试,我明白了,谢谢前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半做半玩,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已经完成了,我把程序也贴上了,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载,希望对 ...

能否总结下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总结下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总结一下思路吧,我首先分别调好了12864,超声波测距,然后把两者结合起来,开始是显示一路超声波,之后扩展至多路。
测距具体看程序吧,感觉程序写得已经很简单了。
这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遇上什么问题,其他有想到再补充吧。

网友E:
已经实现了测距了吗?

网友F:
超声波需要触发信号比较费时。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调多路超声波,请前辈指点一二

多路是需要分时测量吗?

网友H:
可以先做12864的读写程序。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半做半玩,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已经完成了,我把程序也贴上了,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载,希望对 ...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半做半玩,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已经完成了,我把程序也贴上了,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载,希望对 ...

测量的频率可以到多大?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半做半玩,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已经完成了,我把程序也贴上了,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载,希望对 ...

以前在定时器做过触发信号。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半做半玩,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已经完成了,我把程序也贴上了,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载,希望对 ...

测量的精度是多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恩,调好了,现在要调多路超声波,感觉有点棘手了

使用捕获就可以。

网友F:
是需要同时触发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调多路超声波,请前辈指点一二

多路超声波,可能需要多路的捕获IO获取。

网友H:
测试超声波的信号也有,然后转换字符卸写在屏幕上。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半做半玩,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已经完成了,我把程序也贴上了,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载,希望对 ...

多路触发,是使用定时器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半做半玩,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已经完成了,我把程序也贴上了,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载,希望对 ...

就是在计时器中断里面通过对数据进行读写。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半做半玩,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已经完成了,我把程序也贴上了,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载,希望对 ...

如果更快实时测量,能够多少次?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半做半玩,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已经完成了,我把程序也贴上了,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载,希望对 ...

能够分别出cm距离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半做半玩,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已经完成了,我把程序也贴上了,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载,希望对 ...

HC-SRD4以前也用过,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路是需要分时测量吗?

对,先测一路再清零测另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声波需要触发信号比较费时。

感觉还可以,中间可能会有几毫秒的延迟吧,基本上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实现了测距了吗?

实现了,精度是cm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先做12864的读写程序。

先做了12864的写程序,之后才加的超声波,这两个以前都调过了,不过是用51不是32,现在调还是比较熟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量的频率可以到多大?

这个没在意,只是频率已经很快了,我主要是调display()里的延时函数,不然他的变化就是一闪一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前在定时器做过触发信号。

用定时器应该会更好一些,我没做过触发的,一直用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测量的精度是多大?

cm,基本上也就1cm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需要同时触发吗》

分时计数,测完一个清零测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捕获就可以。

一路定时器,多路通道捕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路触发,是使用定时器吗?

对,使用超声波一定要用到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在计时器中断里面通过对数据进行读写。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更快实时测量,能够多少次?

这个我没有算过,感觉已经很快了,我程序写得也比较简单,也没有加多余的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够分别出cm距离吗

能,精度是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