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点亮LED灯 大家都来参与

楼主(2017-08-04):
、L N  为市电,220V  50HZ

图1,图2,图3   如上所示   LED为普通3mm 白发蓝  插件
图1现象,接220V  点亮 1秒左右不亮。  LED1接3V直流电 正常亮。 接回220V,不亮
图2,二极管为M7   对比图一用   现象与图1一致

图3,正常亮。
问:为什么图1接220V  不亮?没道理啊  。有频闪,至少也应该亮啊

网友A:
看看 led 的电流 额定是多大  电流尽量小 一点   要不限流电阻 的功率会很大   也可以用电容  限流

网友B:
楼主,市电是50Hz的正弦波,二极管是正向导通,图一、图二  当你的市电电压大于0的那部分达到LED亮的电流时,led亮,其他部分不亮。造成了频闪相信你明白了这个,理解为什么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市电是50Hz的正弦波,二极管是正向导通,图一、图二  当你的市电电压大于0的那部分达到LED亮的电流时 ...

解释一下为什么 不亮,但接直接单测LED又是好的      正常应该 会亮 仔细看有频闪,我知道。

网友C:
不太相信你的实验结果。
你仔细检查一下你的实验过程,焊接、器件是否选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释一下为什么 不亮,但接直接单测LED又是好的      正常应该 会亮 仔细看有频闪,我知道。 ...

已经解释了,市电是正弦波,二极管是单向导通,加正向电压才会亮,你的限流电阻大,导致在一个市电周期内,只有很短的时间之内才会亮,如果你想看到一直亮,你可以把你的电阻降下来,这样在一个市电周期内亮灯时间就会久,人眼就可能分辨不出来,看起来就一直亮一样。

网友D:
图1的LED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小命不长了。LED的反向耐压很小的。

网友E:
楼上说的是对的,因为LED处在软击穿状态了

网友F:
图一LED会在反偏时被击穿,如果电流超过LED准许的反向击穿电流,这会伤害直至摧毁LED,时间早晚而已。
图二只要串入的二极管耐压足够,工作将是稳定可靠的,但限流电阻要取值合理。
图三不存在反向击穿问题,只要限流电阻取值合理就可以。
不过,以上针对常规红绿LED时如此,蓝光LED和基于蓝光LED的WLED就得注意了,必须考虑交流峰值时的瞬态电流不能过限,蓝光LED对此比红绿LED敏感得多。而考虑峰值电流保证了蓝光LED和WLED长期可靠性,但此时往往会导致亮度不足。所以,蓝光LED和WLED最好采用电流源驱动,在满足亮度要求时保证长期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