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制电压和直流电压区别?

楼主(2017-08-04):
pwm调制电压2V和电源2V对LED供电,对LED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比如寿命?

网友A:
这个主要看电流,不是看电压,LED能承受的最大PWM电流和占空比,一般datasheet上有。

网友B:
基本无区别,2种不同的方式,PWM占空比调光,恒流调光,主要是改变电流大小。对使用寿命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电流,不是看电压,LED能承受的最大PWM电流和占空比,一般datasheet上有。 ...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同样电路,电流相同,PWM方波均值2V和直流2V对LED会产生什么影响?PWM均值为2V时,峰值肯定大于2V的。

网友C:
那得看实际电路,看峰值电流是否在安全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得看实际电路,看峰值电流是否在安全范围内。

如果在安全范围内,是否对LED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网友C:
那是的。
LED是电流器件,不是电压器件。
如果平均电压相等,平均电流不一定相等的。而且也许瞬间电流会超标的。

网友A:
两种方式还是有区别的,起码色温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