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哪位高人懂得N76E003的FLASH擦写次数?

楼主(2017-08-04):
最近看到N76E003资源丰富,价格也不高,18K的FLASH,双串口,12位AD都是好东西呀。不过没有EEPROM,查了下说是FLASH可以代替EEPROM用来存掉电数据,不过我的应用读写次数比较多。不懂这芯片的FLASH可以写多少次,文档上好象没写有,也有可能是我没看到。

楼主:
查到了,是十万次

网友A:
是的,据说10W次。。不过为了安全一定别总对着一个位置写,搞个算法来控制这个写入位置循环设定。

网友B:
至少1W次。。通常10W次。。。

以前做烂的51是5000次,后来1W次,现在10W次。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一万次换地方

网友C:
新唐的还是很给力的,Flash空间大。

网友D(2017-10-08):
引用 网友A:
是的,据说10W次。。不过为了安全一定别总对着一个位置写,搞个算法来控制这个写入位置循环设定。 ...

没有单个地址的擦写.只有一页,128个字节擦写啊.

网友E:
10W次,这款IC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关键还兼容ST的003

新唐代理小甘
QQ:3001978259
手机:18682156107

网友F:
最近两年出的应该都可以到10万次擦写的,不过算法上最好循环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单个地址的擦写.只有一页,128个字节擦写啊.

我意思是你不能总在一块里面写,第一页用完了,擦掉,但是再写的时候写第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