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_CUBEMX_基于HAL的PWM输出的配置

楼主(2017-08-04):
图片1

楼主:
CUBEMX_配置3

楼主:
CUBEMX_配置4

楼主:
CUBEMX_配置5

楼主:
CUBEMX_配置6

楼主:
CUBEMX_配置7

楼主:
最近的 CUBEMX 还是方便了不少!

希望我们一起探讨

尤其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还不能解决,并且出现了 生成的工程下载进去 就死机的原因

后来才知道 是软件的BUG!

希望 ARM其他的产品厂家 也推出这样的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的 CUBEMX 还是方便了不少!

希望我们一起探讨

软件有什么Bug呢,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B:
CUBEMX还是很方便的,基本完全可以不用考虑芯片和内核的区别。

网友C:
且出现了 生成的工程下载进去 就死机的原因,后面怎么解决的呢?我的没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你应该使用新版本的 升级到最新的 CUBEMX来搞!

网友D:
CUBEMX用的很方便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