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1条MODBUS总线,2台设备访问或者多台设备访问

楼主(2017-08-04):
有时会碰到1条MODBUS总线,却要同时被2台或者多台MODBUS主设备访问的情况,让人很讨厌。
有了TG900,问题变得简单了。请看下图

TG900提供三个串口,一个串口,比如串口3从MODBUS总线读数据,另外2个串口,可以通过MODBUS协议读取串口3读取的数据,也可以通过网口通过MODBUS TCP读取数据。

网友A(2017-09-08):
建议 用 CANWeb 代替 485了

下图CANWeb单网网络结构:SIOx 为 多个CANWeb开发板从站,MST模块一般配一个

详细见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是你想换成CAN就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 用 CANWeb 代替 485了

下图CANWeb单网网络结构:SIOx 为 多个CANWeb开发板从站,MST模块一般配一个
ao

楼主:
是你想换成CAN就换的?

楼主(2017-11-21):
低功耗可编程RTU在水位监测上的应用
http://www.tengcon.com/tech/Water/2017-06-16/375.html
低功耗可编程RTU在热网监控中的应用
http://www.tengcon.com/tech/Heating/2017-06-20/376.html
低功耗可编程RTU 在供水管网监控中的应用
http://www.tengcon.com/tech/Water/2017-06-20/377.html
低功耗可编程无线RTU
http://www.tengcon.com/product/rtu/2017-05-02/372.html

网友B:
说来说去,无非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