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不懂就问:关于DSP计算自相关系数问题

楼主(2017-08-04):
  我用DSP的AD猜到了五组数据 现在想用DSP进行五组数据相邻两组数据的自相关运算 但是发现计算的结果跟理论上的值有差异  而且差的比较多 请问这个是为什么呢   想知道什么因素会影响到DSP的运算速度 PCB布线还是其他什么因素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 数据类型没用好吧

网友B:
影响到DSP的运算速度的, 肯定不会是 PCB 布线, 但可以让 ADC 的结果精度变差.

网友C:
你可以先不用AD,直接用变量给5给数,看运算出来的结果是否和你的理论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 数据类型没用好吧

我直接根据ADC采到的数据进行分层处理 将采到的值分成0 1 -1 的情况 应该不会是数据类型的问题吧

网友D:
“相邻两组数据的自相关运算”---互相关吧?

网友E(2017-09-07):
可以在vc开发环境中仿真你的算法和MATLAB中结果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