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做锁相环

楼主(2017-08-04):
想请教各位大神,stm32c8t6做锁相环要怎么编程序?
现在的意思是,让我们用STM32来控制锁相环,蒋所相环的程序放在STM32这块芯片里面,有做过的可以让我借鉴一下思路吗?有程序就更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控制锁相环,和STM32没有一点关系,任何MCU都可以。
你需要了解的,是锁相环芯片是什么型号,是什么接口。
你总不会用MCU软件来实现锁相环的硬件功能吧!

网友B:
VCO接外部时钟触发,分频(其实是内部计数),如1KHz,这时,再比较这个频率,基准是由MCU本身产生,如果有误差,就通过DAC输出电压去调整VCO.

简单来讲,就是不断修正频率的动作,即改变DAC输出的电压。使VCO输出的频率分频后的计数值,跟程序设定的计数(基准)一样。。

如果在整个输出范围内VCO的频率都不一样,就提示失锁。

不知我说的是否明白正确。

网友A:
楼上说的方法,会把MCU累死,而且性能很差。
哪里会有纯硬件的PLL性能好呢,专门的PLL电路也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锁相环,和STM32没有一点关系,任何MCU都可以。
你需要了解的,是锁相环芯片是什么型号,是什么接口。
...

好吧,现在领导对我的要求就是用stm32去实现锁相环,就是要把锁相环的程序加到STM32这块芯片里面,没有其他的锁相环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现在领导对我的要求就是用stm32去实现锁相环,就是要把锁相环的程序加到STM32这块芯片里面,没有其 ...

这个领导是老师吧

网友D:
先仔细看看锁相环的原理我觉得更好

网友E:
要做多大频率的锁相环啊?上到K以上,STM32估计要累死

楼主:
对的,你咋知道

网友C:
为电赛做准备!!
锁相环不用专门的ic搞,用stm32软件搞,不太合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电赛做准备!!
锁相环不用专门的ic搞,用stm32软件搞,不太合理吧

那倒不是,我已经工作了。
他就是要用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倒不是,我已经工作了。
他就是要用这个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