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A2237同向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7-08-04):
用OPA2237搭建了一个同向运放电路,采用±15V双电源供电,问题是,在输入电压为1-7V时,输出都是对的,而从8V开始输出就明显衰减了

楼主:
我把原理图标上,共大神分析

楼主:
再把数据传上来

网友A:
接的什么负载

楼主:
测的是空载情况下的,输出端是接到一个AD上面的,空载和接到AD的情况是一样的

楼主:
感觉电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比较尴尬的是,前面还是对的,后面就不对了

网友A:
你确定你接的是双电源方式吗?

网友A:
其中1MO的电压是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1MO的电压是0V吗?

是双电源模式,我用万用表测得,而且当初选电源器件,选的就是一个输出+15V,一个输出-15V的两种电源芯片

网友A:
你把电源部分电路贴出来看下,从你贴的OPA2237电路部分来看没什么问题,你的信号源用的什么设备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源部分电路贴出来看下,从你贴的OPA2237电路部分来看没什么问题,你的信号源用的什么设备提供的 ...

正负电源用的是LM5085和LM5088
信号用的是蓝羿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源部分电路贴出来看下,从你贴的OPA2237电路部分来看没什么问题,你的信号源用的什么设备提供的 ...

大哥,问题解决了,是信号源的问题,1-7V的时候,输出是准的,从8V开始输出就不准了,显示输出12V的时候,实际只输出了8.13V,运放电路那一块确实没什么问题,谢谢大神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做个测试,信号输入12V,输出只有8V的时候,测一下正负电源对地电压是多少,看看有没有下降~

网友B:
一看就是初学者。
只测输出,不测输入。
早上刚听了收音机关于科学三要素,其中就有质疑、独立,另外一个忘记了。

网友A:
嗯 问题解决就好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初学者。
只测输出,不测输入。
早上刚听了收音机关于科学三要素,其中就有质疑、独立,另外一个忘 ...

老哥教训的是,经验总是一点点积累的,有此下次长记性了,谢谢老哥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测试,信号输入12V,输出只有8V的时候,测一下正负电源对地电压是多少,看看有没有下降~ ...

我那个信号发生器是带显示的,所以没有仔细的去量,它显示输出12V的时候,其实只有8伏多点,后来我查了那个说明书,它的最大输出负载是24mA,因为我这个电路前面还有测量电流的采样电阻,导致负载超出了,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