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s5532/CS5534卡在SDO=0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8-04):
依据通道设置寄存器CSR 的信息,在用户
发出连续转换命令后转换器执行连续转换。该
命令字包括一个指针,指向转换中所用的通道
设置寄存器Setup。一旦该命令字被传送,串
口即进入数据模式,在此等待转换完成。转换
完成后SDO=0。
上面是手册里面的说明。
可它一直卡在这里

楼主:
我的读函数:
        CS5534_CS=0;;
                switch (Setupx)
     {
             case Setup1:
                                SPI_SendByte(0x80);
                     break;
             case Setup2:
                                SPI_SendByte(0x88);
                     break;
                case Setup3:
                                SPI_SendByte(0x90);
                     break;
                case Setup4:
                                SPI_SendByte(0x98);
                        break;
                case Setup5:
                                SPI_SendByte(0xA0);
                     break;
             case Setup6:
                                SPI_SendByte(0xA8);
                     break;
                case Setup7:
                                SPI_SendByte(0xB0);
                     break;
                case Setup8:
                                SPI_SendByte(0xB8);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SPI_MISO_R);

        SPI_SendByte(0xC0);
        dat[0] = SPI_ReceiveByte();
        dat[1] = SPI_ReceiveByte();
        dat[2] = SPI_ReceiveByte();
        dat[3] = SPI_ReceiveByte();
        CS5534_CS=1;

楼主:
还有,这块板子还卡在复位部分,即写入20000000,讲道理读出来的应该是10000000,结果是30000000.。。

卡在复位部分效果

卡在复位部分效果

注释掉while

注释掉while

楼主:
来个大佬,给点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