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下载问题

楼主(2017-08-04):
应用环境:CCS5.1 仿真下载时出现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Security Fuse has been blown
不知何故,请有识之士告之啊。

网友A:
熔丝烧断了?

网友B:
有可能是FET有问题

网友C:
熔丝不一定是真的被烧断了

网友D:
可以通过BSL下入代码。

网友E:
拔下430片子,重新上电,再烧

网友F:
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
芯片锁死了吗、

网友G:
仿真器有问题吗?

网友A:
串口烧写程序行不行

网友B:
融丝烧断了就不能用JTAG了

网友C:
通信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D:
使用了外部高频晶振,是JTAG无法同步时钟。

网友E:
直接把复位脚重新复位一下

网友F:
可能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试试其他的编译器可不可以运行

网友H:
这个有的其他的解决方案,http://blog.csdn.net/ming1006/article/details/7804028 参考试试把。

网友G:
这个一般不是都是无法连接吗,这个是芯片问题。

网友I:
翻译过来是:”熔丝烧断了“,不会这么点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