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3.7v 升压到 33v 电路

楼主(2017-08-04):
如题:求 3.7v  升压到  33v 电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升压芯片,资料里有参考线路。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类似的电路或者芯片,能详细一点吗?

比如: 哪家的 那个型号之类的。

网友B:
用TI的webench输入参数计算看看。你这个是锂电池升压吗?输出的电流需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I的webench输入参数计算看看。你这个是锂电池升压吗?输出的电流需要多大?
...
电源电压 3.7V
输出电流: 80mA ~  100mA 。输出电压:0 ~ 30V 可调。

网友C:
30V100mA,输入电流将近10A?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 3.7V
输出电流: 80mA ~  100mA 。输出电压:0 ~ 30V 可调。

你这个可调,就有点复杂了,可以参考可调电源的设计思路。

楼主:
找了一个 MC34063 芯片仿真了一下, 但是这个 L1 太大了 220H 市场上能买到吗? 如果有的话 希望能上一个图片看看。
电路如下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0V100mA,输入电流将近10A?

1A

网友E:
那你要选择升降压的电源芯片;

0V肯定不行

网友F:
ETA1611输出 到36V以内,但是电流是是2.8A

楼主:
引用 网友F:
ETA1611输出 到36V以内,但是电流是是2.8A

ETA1611 相对于上面的 MC34063 成本会高一些。

网友G:
可以使用RT8580,可能有点贵

网友H(2018-06-25):
ZCC9428
    产品特点:
1.本产品为高效率同步升压驱动芯片:
          7.4V升到12V 2A效率高达95%,可达4A稳定输出(典型值)
          12V升到24V  2A效率高达94%,可达4A稳定输出(典型值)
2.宽电压输入范围:3.0V~30V输入,可满足多种供电源升压
3.输出电压可调,最高可以输出35V电压
4.输入隔离功能,若输出端短路,通过外部MOS自动切断输出
5.芯片停止工作时电流<1uA
6.完全符合Intel Thunderbolt Power Spec.
7.芯片还包括欠压锁存,过流保护和过温保护
8.采用SOP16封装    QQ1:2863548732;    qq2 : 402572194

网友I(2018-08-04):
升压芯片看看,如果是交流好弄,直流不好弄

网友J(2018-12-12):
MP3212可以,亲测电流可能达不到你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