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如何获得RTC 时钟 分钟的变化呢?

楼主(2017-08-04):
请问 如何获得RTC 时钟 分钟的变化呢?

谢谢!

请问 如何知道分钟是不是变化了呢?

楼主:
//检测是不是新卡
void Test_new_RF_Card(void)
{
    if(T1S_FLAG)
    {
        if(RF_SEMI!=RF_SEMI_old)
        {
            RF_SEMI_old=RF_SEMI;
            RF_SEMI_change_flag=1;
        }

    }
}

楼主:
后来得知 类似于这样的案例即可!

新定义一个变量标志位,以及一个变量暂存。

实时判断。如果不等于旧的数据,则判断为标志位置位。

网友A: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RTC芯片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有专门的寄存器的,直接读取这个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RTC芯片的,不能一概而论。

不管是哪个RTC芯片,都有分寄存器的,时分秒寄存器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