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CH340模块烧录程序时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17-08-04):
CH340G模块如图,使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C:\Users\Lenovo\Desktop

楼主:
求大神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是不是模块坏了?换个模块试试

网友B:
系统下有没有COM口生成,首先确保340可以正常生成COM口并且串口测试通过。(如串口短接自发自收)。

网友C:
有没有冷启动 好几年之前搞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冷启动 好几年之前搞得了...

有冷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下有没有COM口生成,首先确保340可以正常生成COM口并且串口测试通过。(如串口短接自发自收)。 ...

可以检测到串口

楼主:
串口测试时总是显示拒绝访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测试时总是显示拒绝访问

把D2短路掉试试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