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毫安级别的电流隔离采集问题

楼主(2017-08-04):
要采集一个10ma的电流给单片机(用于判断待测系统是否工作,工作电流大约10ma至200ma),前提是要采用隔离,还不允许直接接入待测的系统,目前想到的只有用隔离式霍尔传感器后者电流环(体积太大),现在用ACS712,  然后经过100倍放大,但是电流在10ma的时候,电压变化只有0.1v左右,而且芯片的温飘和运放温飘经过100放大之后非常大 ,所以感觉这个电路方案不行。   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经验,能提供点建议。        ps: 只需要判断工作 ,不需要具体判断工作电流大小。

网友A:
用片光耦,加上过流分流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片光耦,加上过流分流电路即可。

具体怎么实现,光耦接入待测电路会影响待测系统的工作吧

网友B:
是做电脑联动插座?

网友C:
应该是采用互感器更方便。
初级电流不大,没有精度要求,挺小的磁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采用互感器更方便。
初级电流不大,没有精度要求,挺小的磁环就可以了。 ...

这个方案想过 首先检测电流越小的电流互感器 对应的体积越大。其次我这个待测系统工作电流10ma到200ma,10ma就需要判定通断,但是我目前看到的lem和中霍的互感器 ,灵敏度最高的也就是0.2v/10ma,加上互感器本身温票和0飘很大,10ma在极限环境下可能出现误判通断。再加上这类互感器体积基本跟一个DC隔离模块一样大  所以现在暂时不想考虑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做电脑联动插座?

不是  是用于高铁上的系统检测设备

网友D:
楼主选的ACS712灵敏度最高是190mV/A,也就是说电流为10mA的时候,输出只有1.9mV,这样量级的一个电压信号太容易受影响了。楼主提到的温漂是一方面,就是普通的电磁干扰也受不了啊。而且这个芯片检测是需要把原来的电流回路断开,把芯片检测端串进去的,也不太符合设计目标。
所以如果待检测的电流信号是交流电的话,还是建议楼主用互感器200mV/10mA和190mV/A信号强度要多两个量级,输出可靠多了,成熟的方案也很多。

网友E:
我觉得电流转频率,频率隔离就简单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用于高铁上的系统检测设备

用低温漂元件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怪不得高铁也可以追尾。。。。。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采用互感器更方便。
初级电流不大,没有精度要求,挺小的磁环就可以了。 ...

直流互感器!!!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低温漂元件就可以了啊

看过国外很多霍尔电流传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这些器件的温漂目前都不能做到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流互感器!!!好东西

直流互感器很贵  而且温漂还不小   体积很大  不到万不得已不想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电流转频率,频率隔离就简单多了

电流转频率需要介入待测电路    目前采用互感器和霍尔传感器介入电路只有零点几毫欧姆的串接电阻,这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选的ACS712灵敏度最高是190mV/A,也就是说电流为10mA的时候,输出只有1.9mV,这样量级的一个电压信号太 ...

这类互感器我看到过  但是体积真的很大    26mmX29mmX20mm  我看的体积基本都这么大  我一个小设备里面要采集俩路  那就要用俩 真的伤不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想过 首先检测电流越小的电流互感器 对应的体积越大。其次我这个待测系统工作电流10ma到200ma,1 ...

是直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类互感器我看到过  但是体积真的很大    26mmX29mmX20mm  我看的体积基本都这么大  我一个小设备里面要 ...

嗯 那就再你这个方案上想办法改良吧,芯片的6脚是芯片自带滤波功能,可以看看说明把它利用起来。然后建议采用类似OP07之类的零漂极低的运放,同时把运放的调零功能用起来,用于校准传感器的零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那就再你这个方案上想办法改良吧,芯片的6脚是芯片自带滤波功能,可以看看说明把它利用起来。然后建议 ...

其实运放的温漂零漂在这里影响不是最主要的   关键在于ASC712 这个芯片的25℃到85℃的温漂大约好像是0.27mv/℃  太大了

网友H:
电流经过TIA放大成电压,然后驱动光耦,。。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过国外很多霍尔电流传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这些器件的温漂目前都不能做到很小 ...

主要你这要求太多,如果没有体积要求,多绕几圈不就好了?

网友J:
楼主应该梳理一下自己的需求。
1、电流判断门槛固定的话可以直接在比较后隔离逻辑输出信号到MCU,缺点就是判断门槛的调节需要调硬件
2、先使用电流采样电阻和运放将电流信号放大,然后在使用隔离运放或线性光耦隔离输出到MCU
3、在1的基础上,MCU输出一个PWM信号通过光耦隔离输出电流采样边,经RC低通后得到一个直流电平作为硬件比较电路的门槛电平。

网友K:
1、楼主你这是判断直流电流还是交流电流,若是直流,是否恒定不变,脉动情况如何?
2、你自己都说不能接入被测系统,那么你的ACS712怎么能够用上?
3、若是直流,推荐找2个线性霍尔,注意是2个,这样就可以抵消温飘的影响了。
4、磁环上多绕两圈,提高灵敏度。
5、如果是交流电流,拆一个漏电保护器的磁环,有惊喜。

网友L:
看看霍尔芯片MLX90251

网友L:
靠近电源线就可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K:
1、楼主你这是判断直流电流还是交流电流,若是直流,是否恒定不变,脉动情况如何?
2、你自己都说不能接入 ...

ACS712的输入端只有零点几毫欧的电阻     这不会影响待测系统的工作,就算是互感器   其电阻也有这么大  。我说得不能直接接入的是指类似采样电阻加运放放大这样的电路。

网友M:
隔离放大器ACM1100

网友N:
取样点改为负载端 (电压)?并联法  电流串舌簧继电器  可靠性欠佳  参考电子试电笔 检测电场可能?试试

网友O:
首先确定你要测量的是直流还是交流
交流信号相对简单一点,互感器就可以
如果是直流信号,直流互感器是可以的。
或者需要自己做一个隔离的放大器。
或者直接把AD搁在前面,通过SPI口隔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ACS712的输入端只有零点几毫欧的电阻     这不会影响待测系统的工作,就算是互感器   其电阻也有这么大   ...

看来楼主是打死都不肯说明被测信号的交直流属性。

大家继续猜吧。

网友P:
用双电源供电效果不错

网友Q(2017-12-01):
楼主我有问题请教你,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R:
有本事的话,用磁环绕个变压器就好

网友S:
+

引用 楼主:
ACS712的输入端只有零点几毫欧的电阻     这不会影响待测系统的工作,就算是互感器   其电阻也有这么大   ...

采样电阻加运放也不是不可以。模拟电压信号可以用线性光耦,或者转为数字信号用光耦/隔离芯片。电源用隔离DC/DC+LDO(或者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