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9 系列单片机价格多少?

楼主(2017-08-04):
如题:STC89*  系列单片机价格多少?

或者最便宜单片机型号及价钱?

网友A:
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看你要什么样的了

网友B:
STC89C51应该再2.50 RM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看你要什么样的了

就拿来做一般的控制而已,由于不想加外存,存储空间稍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C51应该再2.50 RMB左右

有用过 STC89*系列做过产品吗?

网友:
从前用量很大的,10多年前STC89一出来,价格比ATmel、winbond要便宜不少,供货稳定。

网友C:
高性价比 欢迎咨询

网友D:
若您有采购的需要,希望可以帮到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您有采购的需要,希望可以帮到您,谢谢

自己工作之余研究的项目,必须考虑成本问题,因为后期极有可能批量。
可以加我微信:187036472。

网友E:
如若你板子还没画,可以考虑STC15系列的,更有优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拿来做一般的控制而已,由于不想加外存,存储空间稍大一些。

抱歉,搜不到您的微信,您可以加我的 missyan518

网友F:
我有sop8国产falsh单片机,功能和他差不多,但是价格低很多很多,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G:
3、4块钱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