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技术] 关于使用CANtest加载dbc文件监控数据计算错误的原因

楼主(2017-08-04):
    各位好友请帮忙分析,谢谢。    本人使用CANdb++软件,根据客户的通讯协议,编写了dbc文件,欲监控通讯数据;硬件使用周立功USBCAN-2E-U,软件使用CANtest;用CANtest加载dbc文件后,监控数据正常,只有个别数据计算错误(监控显示的数值,与我发送的数值不符),检查发送的数据、bdc文件都没有问题,这使我很困惑,不知有没有哪位朋友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若有解决的办法或能告知产生的原因,请留言,谢谢!

网友A:
我没有用过周的CAN卡,用CANdb++生成过DBC。一般DBC文件生成的没有问题是不会导致问题的,排除下协议还有没有问题,CAN传输的数据是否有问题。或者方便的话可以贴一些数据,具体分析。

网友B:
注意一下有无符号的问题, 经常有数据溢出导致的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