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SPI +DMA

楼主(2017-08-04):
SPI为主机,发送数据,使用DMA来接收数据。可是DMA一直接收到的都是零,是不是SPI+DMA只能对八位数据操作?附上程序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NsPin;
        GPIO_Init(SPI_Ns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SPI_NsPort,SPI_NsPin);
        // SCK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MosiPin;
        GPIO_Init(SPI_Mosi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SckPin;
        GPIO_Init(SPI_Sck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MisoPin;
        GPIO_Init(SPI_MisoPort,&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0x4000380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_Buffer_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SPI_CRCPolynomial = 0;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PI_Number,&SPI_InitStruct);
        SPI_I2S_ClearFlag(SPI_Number,SPI_I2S_FLAG_TXE);
        SPI_I2S_ClearFlag(SPI_Number,SPI_I2S_FLAG_RXNE);
  SPI_I2S_DMACmd(SPI_Number,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
SPI_Cmd(SPI_Number,ENABLE);

上面是初始化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MA730_SetCS(ENABLE);   片选脚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0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00);
                  730_SetCS(DISABLE); 片选脚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DMA_Cmd(DMA1_Channel1, DISABLE);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找到神马问题了。

网友B:
神马DMA通道?

网友C:
用HAL库,直接就配置好了。。。以前库的例程,SPI+DMA网上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HAL库,直接就配置好了。。。以前库的例程,SPI+DMA网上一大把。

那片选脚怎么处理?

楼主:
问题是找到了,可是现在我想用DMA来发送接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片选脚怎么处理?

片选脚用软件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