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PH电路

楼主(2017-08-04):
如下图,PH信号经运放放大进来,加了两个光耦管,是做什么用的呢?隔离?
用万用表量了下电压,U2B的5、6脚是1.72V左右,U2B的7脚有2.2V,U4A的3脚基本上也是1.72左右。U4应该是增大输出电流能力的吧?

网友A:
线性隔离。

如果两个光耦性能一致,那么隔离的输入和输出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隔离。

如果两个光耦性能一致,那么隔离的输入和输出基本一致。

哦,我去了解了解,谢谢

网友B:
CTR完全没有保障。

网友C:
二个光耦的CTR在各个电流的线性要一致才能重现。还不如用CNR2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个光耦的CTR在各个电流的线性要一致才能重现。还不如用CNR201。

线性隔离很久之前还听过,CTR就不知道是啥了,等我百度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