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78系列与LM317比较

楼主(2017-08-04):
最近自己做得一个双电源LM317-LM337可调双电源的LM337烧坏了,手上没有LM337.于是做了一个78-79系列的正负电源。做好后测量纹波发现,78系列做的纹波好大(100mV-120mV)。之前的LM317纹波只有(8mV).出现这种情况是芯片的问题吗?78系列的芯片纹波是不是更大?

网友A:
个人觉得78系列没LM317好,78系列容易发热,而且淘宝上好多假的,如果是用在普通的电源稳压78系列的足够了,要是要就严格的还是LM系列吧。

网友B:
如果部考虑伪劣器件问题.
就内部的电路看, 差别不大, 也可以直接替代.
当然噪声和纹波跟器件的内在是有关的. 不过使用中堆内在没有修改的能力, 可做的也只能调整输入/输出电容来改善.

网友C:
可以明确地告诉LZ,78、79系列三端稳压芯片,输出纹波也是很低的。绝对不会到100mv的,肯定是你使用不当,或者器件是假的。你贴出原理图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明确地告诉LZ,78、79系列三端稳压芯片,输出纹波也是很低的。绝对不会到100mv的,肯定是你使用不当, ...

对于原理图还是大众化使用的那种,只是选择电容的参数问题。输入端选择的是1000Uf的电解电容、104瓷片电容并联,输出选择470uF电解电容、104瓷片电容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