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IO口工作速度在应用中的作用?

楼主:
     在使用STM32时,大家都要进行GPIO口初始化设置,在设置输出时,那么IO口的工作速度有10MHZ,2MHZ,50MHZ 。那么我一般情况设置为50MHZ。
那么请问大家在使用IO口时如何选择IO口工作速度。如果50MHZ能能满足要求,为什么还更低的10MHZ,2MHZ。在实际项目应用时,设定IO工作速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A(2017-08-04):
看你的应用了,如果你的应用中有要求快速翻转IO的操作的就需要,那个翻转就是从0到1的时间T。。。的倒数。

网友B:
匹配外部阻抗用的
IO外接一个rc电路,模拟不同输入阻抗
配置不同的速率,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效果

网友C:
有的外设要求的速度没这么快,2.4G无线的速度才10M要求32要8分频9M刚好合适,这个配置速度要看具体情况定了。

网友D:
硬件的匹配电容不一样吧速度低了,想当于容值提高了

网友E:
很多时候都是外部元器件跟不上速度。

网友F:
这个速度是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

网友G:
我理解为GPIO的驱动能力。

网友H:
频率选择与IO驱动有关系。

网友I:
速度越高干扰越大,速度低稳定性好

网友:
I/O口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吧

网友J:
还真是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K:
这个是跟模式有关系。

网友E:
一般都是设置50Mhz的。

网友F:
在许可的前提下,尽量低,降低干扰。

网友G:
50Mhz频率够快才对。

网友L:
2MHz的驱动能力比50MHz的强吧。

网友H:
频率降低能够防止干扰。

网友I:
还真没有真的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也选择的差不多就行。

网友J:
一直以为使用高速度的够快就行。

网友K:
要不怎么会配置不同的模式呢?

网友G:
平时还真没有使用过低频率的。

网友M:
如果需要高速的就设成高速的,如果不需要最好设置成低速的。
速度高的势必功耗大,信号质量要多考量,速度低的功耗小,信号质量也容易保证

网友N:
我觉得这是输出用几只FET并联的关系,速度要求高的多几只,提高输出电流,降低输出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