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哪位用mega8 驱动mcp4725过

楼主(2017-08-04):
用的是硬件TWI,8574已经好了,4725就是不动,那位做过?说来听听

网友A(2019-06-08):
楼主,你的MPC4725驱动成功了吗?我最近才接触MCP4725,想用来做数模转换,可是程序有点问题,能不能帮我一下,教教我。

网友B:
是DAC芯片, 从功能看,  MCP4725 的 I2C 是个标准通信接口.
还是个调试通信协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