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高速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7-08-05):
在PCB布线时如何做信号线的阻抗匹配和阻抗大小值确定啊

网友A:
eda软件上应该有显示

网友B:
直接发给板厂   让别人给你控制大多的阻抗就可以了

网友:
设计初期初步计算阻抗确定板厚线宽线距。设计完成发板厂调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