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帮忙看一下这个三极管的电路

楼主(2017-08-05):
这是个三极管的电路,输入LOCK信号,通过这个三极管使继电器闭合,这个电路之前用过,又做了一板,但是输入lock信号,继电器没有闭合,用万用表将之前的板子和这个板子对比测了一下,两个的原理图和器件都是一样的。原版测的时候lock信号没进来之前,测R17和R20之间的电压约为0.7——0.72V,继电器8脚的电压约为5V。lock信号输入后,R17和R20中间点的电压降为0V左右,其实还是一会一丢丢电压基本可以视为0v,继电器8脚电压也降为0V——0.2V,继电器闭合。以上是原版的情况,现在这板lock信号没进来之前,测R17和R20之间的电压约为0.68V不会大于0.68V,继电器8脚的电压约为5V。lock信号输入后,R17和R20中间点的电压降为0V左右,但是继电器的8脚还是5V,因为电路器件都没变,只是布局有一点变化,但是应该不影响,所以一开始怀疑继电器坏了或者没悍好,重新找的继电器重新焊接的还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在R17和R20中间点的电压现在这板比之前板低了0.2是不是这个的影响,但是既然在信号输入的时候可以产生压降也就是说第一个三极管是可以导通的,继电器8脚没有变化,感觉就是第二个二极管没导通造成的,因为我也是刚毕业刚上班,我把想法给带我的人说了,他说这个电路用了好多年了,不会有问题,我觉得器件没有损坏,没有虚焊,把R18调小点是不是就可以了,请各位大神给我点建议,讲讲为什么继电器没有工作,这是我来给的我第一个小项目,很小的板子,但是还出了这个问题,希望各位帮帮忙,感谢

网友A:
去掉Q6,如果输出还是5V就换Q5,并确认Q5引脚,还不行测试继电器电阻;
如果电压下降但没有吸合,调整R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8弄小,Ic=Ucc÷Rrelay,R18=(Ucc-0.7)÷2Ib。

嗯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Q6,如果输出还是5V就换Q5,并确认Q5引脚,还不行测试继电器电阻;
如果电压下降但没有吸合,调整R18 ...

嗯嗯 好的谢谢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这图看上去,Q5和Q6应该都是PNP型吧,Q5没导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图看上去,Q5和Q6应该都是PNP型吧,Q5没导通,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F:
你应该看Q5的基级电压。
lock信号进来的时候,Q6截止,Q5导通,然后继电器就吸合了。
现在继电器没有吸合,你先看Q5的集电极电位如果是0V,那就是继电器和Q5的集电极断路了;如果集电极电位不是0,那就是Q6截止了,或者是在放大区了,导致继电器吸合电流不够。
最后R18不用调小,这个三极管最小放大倍数有60倍,Q6导通后集电极电流有60mA以上,一般继电器吸合电流肯定超不过60mA。
最最后,你确定原理图引脚和封装引脚一 一对应吗?

网友G:
你的电路是有问题的,如果VCC的5V到三极管Q6基极是0.7V左右那一定是5401的PNP三级管,估计两只三极管都是PNP,否则你这个电路是有bug的,另外则个电路设计有点奇葩

网友H:
请楼主测量一下Q6集电极的电位是多少吧,这个参数有利于对故障的判断。

网友I:
R17减小,4.7K吧,R18和Q5去掉,搞这么多三极管没意义,继电器的线圈电流很小的,一个三极管足够驱动了

网友J:
请教一下,继电器的1脚,为什么要加二极管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继电器的1脚,为什么要加二极管呢

防止浪涌电流,感性元件都会有释放电流回路,没有的话电感上的电流来不及释放 容易对元件造成伤害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防止浪涌电流,感性元件都会有释放电流回路,没有的话电感上的电流来不及释放 容易对元件造成伤害的。 ...

我不是问D5  4148

网友:
引用 网友I:
R17减小,4.7K吧,R18和Q5去掉,搞这么多三极管没意义,继电器的线圈电流很小的,一个三极管足够驱动了 ...

一个NPN的三极管就够了

网友:
楼主原话:"原版测的时候lock信号没进来之前,测R17和R20之间的电压约为0.7——0.72V,继电器8脚的电压约为5V。lock信号输入后,R17和R20中间点的电压降为0V左右,其实还是一会一丢丢电压基本可以视为0v,继电器8脚电压也降为0V——0.2V,继电器闭合。"那这里说明lock信号为低时,三极管才导通的,符合PNP型.当Q5导通时,Q6的基极就是接的低电平,如果想要继电器动作,那么相应的也应该是PNP型三极管,但那个原理图画的NPN型的封装,有点看不懂.

网友L:
电路没有什么大问题,很常规的电路,单NPN的话输出就是反相,双NPN只是为了让信号负负得正,不想改代码而已吧。你要查问题很简单,拉两条线,一条VCC,一条GND,分别连到两个三极管B极,测它们在电路中是否正常工作,也检验你画板封装有没问题,基本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