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232EEN外围电容容值的问题

楼主(2017-08-05):
SP3232EEN供电电压3.3V,C1+/-、C2+/-、V+/GND、V-/GND之间分别接0.1uF的电容,但是通信错误,之后将电容换成1uF的就正常了,查了一下datasheet里的典型电路,用的是0.1uF的,差在哪?

网友A:
电源滤波太差

楼主:
1117输出用了一个0.1uF的无极性电容和一个10uF/16V的钽电容,而且SP3232EEN的供电管脚也有一个0.1uF,

楼主:
困扰,换成1uF的就好用了,想知道原因

网友B:
我用这个芯片的过程也很曲折。

一开始买的水货,双工始终有问题。

最近夏天用电高峰,车间里电网电压能跌到180v左右,这芯片双工又出问题了。

网友C(2018-10-09):
我公司有SP3232EEN,原厂原装正品,有需要的亲们联系!